[应用相关] 其他模块是好的

楼主(2020-06-25):
DSP(28335)会不会出现其他模块是好的,但是AD模块烧了的情况?

网友A:
比如你要采集3路信号,经过ADC转换后,数据存放在fifo里,同时置标志位,通知你数据ready了,但是三路信号是在一起的,像这样3bytes  channel0  + 3bytes channel1 + 3bytes channel2,如果配置不当的话,有可能会导致fifo里各个通道数据的混淆。。

网友B:
B0通道不管给多大的电平,采样结果都是一样的,不随输入信号的变化而变化。

网友C:
用A0、A2、A4、A6采样4个电流,一起的时候貌似可以,但是只采样一个(其他三个悬空)时也是有问题的,四个值几乎保持一致,就感觉A组的值是耦合在一起的。。

网友D:
建议查查软件,这个可能性大一点,是不是把其他通道的信号混进来了。。

网友E:
软件中怎么样才会把其他通道的信号混合在一起呢?

网友F:
多试试几个通道看看是不是都不能采集到信号,如果有通道能采集到信号而有通道不能采集就说明AD模块没问题

网友G:
这个一般IO通道的会出现故障的。。。

网友H:
单独的AD模块损坏的倒还没遇到过的

网友I:
这个有可能这个IO损坏了吧。

网友J:
这个有可能损坏部分了吧。

网友K:
其他的模块指的是哪些啊

网友L:
楼主检查是不是硬件的问题了吗?

网友M:
你的意思是击穿了IO了吗?

网友N:
不是你的电路设计的有问题吧/.?

网友O:
独立的模块肯定没有问题的。

网友P:
可能ADC采样模块被烧毁了。

网友Q:
应噶是有可能的

网友R:
楼主因何有此一问?

网友S:
非常有可能啊

网友T:
采集不到数据了吗

网友U:
能描述一下现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