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9147中断读取触摸屏数据

楼主(2018-07-06):
原子的例程都是扫描模式读的,虽然在算法上改进的很好,但是移植过EMWIN的都知道必须分配一个任务,每隔5、10ms调用一次GUI_TOUCH_Exec();我问我们公司的搞linux的工程师,他那边都是触摸屏中断方式读数据的,于是我下决心尝试用中断的方式读触摸屏,资料是查看GT9147数据手册和GT9147编程指南。
下面我说说我改了哪些地方来实现外部中断读数据的,代码也来传上来(板子是F429)。
(1)在RST拉高10MS后,本来的程序是将INT(PH7)引脚设置为浮空输入,我们要用上升沿中断读 所以相应改一下并设置中断优先级。
    GPIO_Initure.Pin=GPIO_PIN_7;            //PH7
    GPIO_Initure.Mode=GPIO_MODE_IT_RISING;
    GPIO_Initure.Pull=GPIO_PULLDOWN;
    GPIO_Initure.Speed=GPIO_SPEED_HIGH;
    HAL_GPIO_Init(GPIOH,&GPIO_Initure);

    HAL_NVIC_SetPriority(EXTI9_5_IRQn,2,0);
    HAL_NVIC_EnableIRQ(EXTI9_5_IRQn);

(2)写外部中断处理函数
void EXTI9_5_IRQHandler(void)
{
  HAL_GPIO_EXTI_IRQHandler(GPIO_PIN_7);
}
void HAL_GPIO_EXTI_Callback(uint16_t GPIO_Pin)
{
  u8 mode=0,temp=0,i,buf[4];
static u16 lastpos[5][2];

GT9147_RD_Reg(GT_GSTID_REG,&mode,1);
if(mode&0X80&&((mode&0XF)<6))
{
  temp=0;
  GT9147_WR_Reg(GT_GSTID_REG,&temp,1);
}

  if((mode&0XF)&&((mode&0XF)<6))
  {
   for(i=0;i<(mode&0XF);i++)
   {
    GT9147_RD_Reg(GT9147_TPX_TBL,buf,4);
   tp_dev.x=((u16)buf[1]<<8)+buf[0];
   tp_dev.y=((u16)buf[3]<<8)+buf[2];
      if(tp_dev.x<lcddev.width&&tp_dev.y<lcddev.height)
   {
    lcd_draw_bline(lastpos[0],lastpos[1],tp_dev.x,tp_dev.y,2,POINT_COLOR_TBL);
    lastpos[0]=tp_dev.x;
    lastpos[1]=tp_dev.y;
    if(tp_dev.x>(lcddev.width-24)&&tp_dev.y<20)
    {
     Load_Drow_Dialog();
    }
   }
  }
}
}

说说大家要注意的地方: (1)在中断里面要把0x814e这个寄存器清空一下,只清bit7我试过一直在进中断(2)在初始化触摸屏的时候,在INT引脚被设置为浮空输入后会有一段时序被拉高(标示为break all point),具体现象是如果你仿真的话,你还没按下手指就会进一次中断。(3)默认情况下,GT9147的0x804d(模式切换寄存器)为0x34 即INT触发方式为:上升沿触发。
总结:使用F1的小伙伴参考这改应该也很容易,我权当为大家抛砖引玉了,后面我在思索如何在EMWIN里面使用触摸屏中断,大家一起交流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