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 Nano测评报告】简单的呼吸灯

楼主(2020-06-25):
      按照论坛里的攻略装了MPLAB X IDE这个软件,然后又安装了xc8编译器,最后安装MCC。一开始就是对着论坛里面大佬们的评测,测试这块板子。大佬们的教程都很详细,一步一步的按部就班,能点亮LED灯。MCC这个插件也很厉害可以自动生成代码,但是有时会生成没有用的空的函数,不知道怎么用,所以编译的时候会出现好多的警告,不过不会向keil一样在末尾显示错误警告数量。      芯片的功能很强大,不过很多功能都是我没接触过的,不过常用的功能都有。官方给的例程不多,应该是我没找到,反正就是不好借鉴。MCC生成的代码也不怎么会用,经常报错,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今天来测试一下呼吸灯,首先先创建工程,选择芯片的型号,然后输入工程名。创建完工程之后,先是配置时钟,因为板子是不带晶振的,所以要使用内部的RC震荡。

但是配置完时钟之后去打开打开MMSP之后默认是SPI,这时候是无法修改成I2C的。但是如果一开始不配置时钟,使用的是他默认的时钟,这时候是可以配置成i2c的。配置玩i2c后再配置成之前的时钟,就可以配置i2c这时候如果改成SPI就会又不能配置i2c了。

不过配置完i2c之后,不去动他是可以生成i2c的函数的,不知道是软件问题还是什么问题,我试着用了一下,但是i2c设备没有正常的工作,可能是我配置的问题。

串口那边的话,我还是没有直接printf成功,也不知道怎么弄,不过用虚拟串口调试也是可以的。但是不知道什么问题,我吧TX和RX搞反了也是能正常的输出数据的。
他定时器的话,我觉得特别的棒,就是感觉很新颖。需要自己去定义中断函数,不是固定的。
就尝试了这些功能,最后把我写的辣**,没有微调,一点都不平滑的呼吸灯程序放上。第一次搞呼吸灯,我调了好久还是不够平滑,不过还是看的出在呼吸的,刚运动完的人可能是这样呼吸的。运动版呼吸灯

网友A:
我也准备配置I2C,但在MCC中没有找到,没想到是在MSSP中再作选择,谢谢您的提示,现在我配置好了I2C,并且一同配置好了SPI,等等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准备配置I2C,但在MCC中没有找到,没想到是在MSSP中再作选择,谢谢您的提示,现在我配置好了I2C,并且 ...

我没有调试出来, 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B:
主意不错~ 继续努力啊~

网友C:
niu 啊,竟然是用延时做。可以试试PWM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niu 啊,竟然是用延时做。可以试试PWM做。

第一次做,我不知道别人怎么做的,没看过别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