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关于安装VSM后无法选择下载器的问题

楼主(2020-06-26):
各位大佬,有遇到相同的问题请告知一声
描述:1.MPLAB版本5.35 安装时中英文都试过

          2.VSM版本:1.0.21
          3.安装VSM后在项目属性设置里面无法选择下载器进行更改

          4.将VSM卸载之后Conf里面就能正常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确实没有用过,你看过VSM的说明兼容哪些版本的MPLAB嘛

我VSM是在MPLAB软件里面更新的   不是单独在外面下载的   按道理是能直接用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