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月月送 5月】+终于连接上了阿里云

楼主(2020-06-26):
    经过反复尝试,参考wzx1994、xinmeng_wit等老师的示范帖子,这次抄作业终于成功,连接上了阿里云,并且可以按照视频查看数据和控制黄色LED的亮灭,现将我的操作步骤展示如下:
    一、构建云服务
    这个过程视频中已经详细叙述了,照葫芦画瓢就行,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产品和服务中功能的标识符必须大小写完全一致,否则就读不到数据。

    二、建立项目
    视频中对如何建立项目没有细说,这个步骤要参照用户手册中的说明,进入官网下载项目的压缩包,直接从ATmel Studio 7中创建的项目可能与阿里云不配套,我曾反复创建了几十次均未成功连接上WIFI。
    进入官网的方法可以在ATmel Studio 7主窗口中连击链接(如下图):

    也可以直接输入网址:https://start.atmel.com/#examples/
    进入官网后按照用户手册的步骤操作,首先选择alibaba Cloud例子,点击DownLoad:

    操作完成后再点击OPEN:

    等待操作完成后会进入下面的界面:

  其中有下载配置的选择,之前的测试中曾经也下载过,但最终未连接成功,这步可能可以省略:

    最后下载项目压缩包:

    这是下载的项目压缩包,双击文件名可以直接在ATmel Studio 7中打开:

    三、修改头文件
    打开项目后不要进行其他操作,直接按照wzx1994老师的帖子提供的方法修改头文件的宏定义:
    1、在conf_winc.h中找到wifi名称和密码定义行
    #define CFG_MAIN_WLAN_SSID "WIFI_Name"

    #define CFG_MAIN_WLAN_PSK "PassWord"

    2、在IoT_Sensor_Nonde_config.h文件中修改五处,也就是阿里云的三元组信息
    #define CFG_PRODUCT_KEY "Key_Word"

    #define CFG_DEVICE_NAME "SN011715"

    #define CFG_DEVICE_SECRET "Device_Secret_Word"

    #define CFG_WRITE_DEVICE_SECRET 1  //0改为1(有坛友说不改也行,但我没有试过)

    #define CFG_MQTT_HOST_SUFFIX "KEY_WORD.iot-as-mqtt.cn-shanghai.aliyuncs.com"

    最后就是编译烧录,开始是蓝灯亮起,连接上了wifi,稍等一会儿绿灯也亮起,连接上了阿里云,此时就可以按照视频提示查看数据和操作黄色LED灯了。

楼主:
    从16号收到评测板开始到今天为止,在十多天的时间里,我反复操作了无数遍,在各位老师的提示下终于连接上了阿里云,在此向各位热心的老师表示感谢!
    通过初步测试,我对在阿里云中建立产品和设备有了基本的了解,对在ATmel Studio 7中建立项目和编译烧录过程也有了初步的了解,为下一步继续开发这板评测板的功能打下了基础。
   下面是从官网下载的项目压缩包,坛友可以直接下载:

    关于ATmel Studio 7在线升级总是出错的问题,因为之前一直无法连接WIFI,我以为是未升级的原因,曾在此花费了不少时间,甚至怀疑移动宽带的问题,还换到电信宽带测试。最后也是在坛友的提示下直接下载升级包,不到1分钟就下载和升级完毕,这是升级包:

    期间我还下载过MPLAB的项目文件,通过配置,成功地连接上了WIFI,但苦于没有找到云连接的相关定义,因此未连接上阿里云。有空时准备再研究和测试,毕竟我对ATmel Studio更生疏些。

网友A:
最近出差,建了项目还没时间摸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出差,建了项目还没时间摸索

参照我的测试过程,应该可以连上阿里云的。

网友B:
可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