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为什么第二次才进入仿真状态

楼主(2020-06-26):
在mkd 工程中进入硬件仿真, 点击仿真按钮时候,第一次是下载状态 ,第二次才进入仿真状态为什么

网友A:
是不是 BOOT 模式的问题引起的呢

楼主:
不是的,同一块电路板,一个工程下载没问题, 下个使用的这个就可以

网友B:
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C:
用iar试试呢

网友D:
没有用过keil 不过感觉有可能是印制板的问题

楼主:
请问如何进行硬件仿真呢

网友E:
没用过keil呢

网友F:
不应该这样啊

网友G:
配置的哪种模式啊

网友H:
楼主找到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