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试量产的变频器经常出现IPM保护,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6-26):
做了一款简易的变频器,是用IPM模块做的,试产了一批到客户手上的时候,经常出现IPM保护故障,有高手能帮忙试着分析可能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IPM无非就是过温,短路保护;但是要具体到什么原因造成的,那就得细细查了

网友A:
如果自己的系统在实验室稳定的环境下没有问题,那就查现场的应用环境

网友A:
还有运输过程可能造成的问题

网友B:
变频器不懂,貌似是很成熟的东西了,还是要帮楼主顶一下的,希望问题早日解决。

网友C:
要看IPM是什么报警,过流,过压,过热,欠压,找出原因才能解决

网友D:
楼主可能IPM规格选小了。

网友E:
如果是驱动电机的电路,电机没转或者转速很低的时候,电流要比正常工作的时候大得多。加软启动电路,过流故障报警的电路加一点滤波。

网友F:
IPM模块的温度检测脚有用到吗,是否是过温保护,

网友G(2021-02-15):
很有可能是芯片受到电磁干扰的问题,以前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我优化了软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