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晶振不起振

楼主(2020-06-26):
MSP430FR5739的32768HZ晶振不起振,不知什么原因,求指导。

网友A:
匹配电容?

楼主:
用的两个18pf的电容的

网友A:
没找到12pf?

楼主:
#include "msp430fr5739.h"

/*************************************************
**函数(模块)名称:  main(void)
**功能:            初始化系统
**输入参数:        无
**输出参数:        无
**函数返回值说明:  无
**使用的资源
**其它说明: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关闭看门狗

  PJSEL0|=BIT4;//配置PJ.4,PJ.5;
  CSCTL0 =  CSKEY;

  CSCTL1 |= DCOFSEL0 + DCOFSEL1;

  CSCTL2 = SELA_0 + SELS_0 + SELM_0;        // MCLK = SMCLK = ACLK

  CSCTL3 = DIVA_0 + DIVS_0 + DIVM_0;

  CSCTL4 &= ~XT1OFF;

  CSCTL5&=~XT1OFFG;

  P1DIR |= BIT2+BIT3+BIT0;

  P1SEL0 |= BIT2+BIT3;                      // P1.2 P1.3选择第二功能

  TA1CCR0 = 100-1;                          // PWM周期为32768/100

  TA1CCTL1 = OUTMOD_7;                      // CCR1 复位置位模式

  TA1CCR1 = 75;                             // CCR1 占空比75%

  TA1CCTL2 = OUTMOD_7;                      // CCR2 复位置位模式

  TA1CCR2 = 25;                             // CCR2 占空比25%

  TA1CTL = TASSEL_2 + MC_1 + TACLR;         // SMCLK, 增计数,清除计数值
  while(1)
  {
    LPM3;
  }
}

网友B:
是不是晶振坏了?

网友C:
晕,查一下其它东西,翻到我写的wstt的那个boosterpack,我那个电容触摸的threshold相关部分肯定是有笔误

网友D:
功耗大约要做到多少,具体测操作模式是什么

楼主:
嗯,我再看下哈,多谢

网友E:
必须配合合适的MCU才能起振

网友F:
在晶振管脚上面加一个10M的电阻对地

网友G:
单片机质量有问题

网友H:
负载电容或匹配电容与晶振不匹配或者电容质量有问题

网友I:
试着改换晶体两端的电容,也许晶振就能起振了

网友J:
电路结构与晶体单元不匹配。

网友K:
通常情况下石英晶体单元与振荡电路的匹配十分重要。

网友L:
并个1M左右的电阻试试

网友D:
用6pf负载电容的晶振

网友M:
晶振2个脚的电容不要焊接

网友N:
晶振电路的走线过长

网友H:
晶振质量可能也有问题

网友O:
32768HZ的晶振负载太轻,加一个10M的电阻,就是加了一个负载。

网友P:
不是所有的MCU都支持32768Hz的本振频率,必须看器件手册确定。

网友Q:
32768晶振有两种的,一种接6P一种接12P

网友L:
选择有源晶振

网友R:
由此导致产生频率不够稳定、停止起振或振荡不稳定等问题。

网友S:
电容的大小请参考晶振的使用说明。

网友T:
32K晶振有时候不需要电容的。

网友O:
外壳不接地试试。

网友P:
这是硬件上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