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淘宝的"散新"MOS管

楼主(2020-06-26):
最近在淘宝买了几只 MOS管型号是 FV3N150,价格2.2元.这个在立创无货,同类不同封装的价格是STW3N150 12.24元(30只价).卖家声称是全新原装货.

看上去还行

但是封装表面布满划痕,估计是散装导致的.

管脚和原装的比较,感觉还是不一样.

看看管脚,原装的可以看到切割后留下的铜."散新"的包裹的很严实.

这个就彻底露馅了! 处理后的包裹物没有清理干净.
我估计,这批MOS管是拆机的,接管脚后在外面包覆了一层什么东西.冒充"散新".
不过,测试了几个参数,耐压1500V漏电流小于0.2uA.导通电阻9欧(最大值).用过后感觉没有问题.
比同规格的国产样品耐冲击性能要好(EAS=450mJ,国产=227).
毕竟才2.2元,用来做实验还是比较超值的.

网友A(2020-11-02):
毕竟一分钱一分货还是有道理的

网友B:
最后一图是原装?怎么管脚这样?还不如上面的呢。上面的有两个字位置不一样。头疼怎么买零件《为什么IGBT内部是两个芯片?》不知道该怎么选?https://bbs.21ic.com/icview-3038274-1-1.html

网友C:
你想多了,这个价位想买全新原装是不可能的,能保证是原装拆机无坏件都已经很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图是原装?怎么管脚这样?还不如上面的呢。上面的有两个字位置不一样。头疼怎么买零件《为 ...

倒数第二张图中有全新的管脚,可以看到切割后露出的铜本色.翻新的由于重新镀锡就看不到铜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倒数第二张图中有全新的管脚,可以看到切割后露出的铜本色.翻新的由于重新镀锡就看不到铜了. ...

那么镀银的呢?都是全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