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PIC Kit3坏了?哪儿能修?

楼主(2020-06-26):
手头有俩PIC  Kit 3和一个PIC Kit4,原本在家和办公室之间分别部署,用的都很好。

某天忽然一个PIC Kit 3不识别芯片了,换了另一个Kit 3完全没问题。

IDE里显示的错误信息

PICkit 3 detected
Connecting to PICkit 3...
Firmware Suite Version...... 01.28.90
Firmware type......................Enhanced Midrange
PICkit 3 Connected.
Target Device ID (00000000) does not match expected Device
ID (00002700).

这种情况PIC Kit 3还有救吗?哪儿能修呢?

虽然现在有临时替代的其他PIC Kit,不影响工作,但毕竟是跟了自己好些年的老家伙了,舍不得丢

求修理的渠道和资源,坐标帝都。

更新一下firmware试试,不行就没办法了

网友:
更新一下firmware试试,不行就没办法了

网友A:
拆开看看,估计是三极管烧了。

其实,现在淘宝上Kit3最低50元左右,用着也非常好用。

网友B:
买新的b

网友C:
修理的投入可以买新的了。

网友A:
看看红框中的三极管是不是坏了。

网友D:
PICKIT3的说明书中有完整的电路图的,维修最怕的是彻底坏了(多层布线内部有烧断等),还有是否找到对应的坏的元件,能有替代,或者购买替代后,发现还有其他的坏了,或者维修的费用远远大于再购买一台。
这个需要综合考虑是否合算。不是急用的话可以慢慢检查和更换。

网友E:
买一个也不贵

楼主(2021-03-23):
最后到MPLAB IDE里重新刷了firmware,就又能用了。
这是第二个这样“坏掉”的pickit 3了。

网友F:
kit3 在新版的 MPLAB X 里面问题很多,八成是固件挂了,建议用老版的 MPLAB 8.9

网友G:
手动更新kit3/3.5内部固件步骤:--MPLAB IDE v8.92(MCLR脚没高压输出,固件版本软件不一致需要这步操作)
1,菜单 Programmer/Select Programmer/Pickit3
2, 菜单 Programmer/Setting.../Configuration
   -->点击按钮 ManualDownload
   -->弹出对话框:双击PK3FW_012890.jam 文件
    看MPLAB IDE Output状态栏 -- PICkit3 状态直到结束
(备注常见版本文件清单:

MPLAB 8.92 : PK3FW_012890.jam  Firmware Suite Version...... 01.28.90)

谢谢,对于我这样的MPLAB和MPLAB X双刀流的用户,的确很帮助!

网友G:
硬件部分容易损坏如下:1. 六条腿的芯片74LVC1T45DBVR。
2. 还有玻璃的稳压管5.6V。

检查编程器的输出电压,软件设定一下,万用表测量一下。

网友H:
更新一下固件,就可以了。没有什么的。

网友I:
一般硬件是很不容易坏的,都是固件丢失问题,更新下固件试试。

网友J:
更新下固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