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停止模式下功耗

楼主(2020-06-26):
停止模式下功耗始终在2ma左右,始终降不下去,所有外设的时钟均已关闭。
RCC_PLLCmd(DISABLE);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512);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6);                                           //APB2=HCLK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16);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HSI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0x00);
RCC_LSICmd(DISABLE);
                RCC_HSEConfig(RCC_HSE_OFF);
                RCC_LSEConfig(RCC_LSE_OFF);
                ADC_Cmd(ADC1,DISABLE);
                ADC_Cmd(ADC2,DISABLE);
                RCC_ClockSecuritySystemCmd(DISABLE);
请各位大神看看问题出在哪里了?

楼主:
引脚我也设置为IPU和IPD模式,JTAG接口PA15 PA13 PB4  上拉,PA14为下拉。

网友A:
现在你的CPU应该还在跑,进入halt模式试试。

楼主:
原来是LDO耗电了

网友A:
LDO即low dropout regulator,是一种低压差线性稳压器。这是相对于传统的线性稳压器来说的。这个东西确实是耗电比较多。

网友B:
ldo耗电也是有原因的啊

网友A:
还真是没有注意过这个东西这么耗电

网友C:
低功耗也是个大问题  很细致的活

网友D:
楼主如何确认的呢

网友E:
IO口要配置对

网友F:
io口关闭了吗

网友G:
只关闭时钟是不行的

网友H:
现在实测功耗是多少啊

网友I: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