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 LPC1769 ADC断开后再连接无法采集

楼主(2020-06-26):
LPC1769的ADC采集引脚通过导线引出,ADC采集原本是正常工作的。在程序正常运行的情况下断开连接导线,再把导线连接上去后就无法采集到的数据了。请教各位大咖这种问题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源代码级调试,  让仿真器来帮助你吧,  先看看与之前正常情况发生了什么?

网友B:
估计与硬件有关系,比如干扰啥的

网友C:
解决了吗,,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