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关于方波信号放大并驱动负载的问题

楼主(2020-06-26):
我是新手,,请问用555定时器与D触发器产生的10KHZ,5V的方波怎么样能放大成7V并可带动50Ω的负载的信号呢,,我只学过模电数电,并且要单电源供电

网友A:
7v,50欧负载,最大电流140ma
感觉用mos管驱动芯片直接搞定。
用半桥驱动加外置mos应该也不难

@戈卫东 :我的意思tc4420一个搞定,不外接mos
哪里需要那么夸张。加一级射极跟随器差不多就够了。

网友A:
这个芯片应该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应该够了

十分感谢!再请教一下MOS管驱动50Ω负载要怎么连,这是我连的图,但是输出电压峰值随负载大小变化而变化,谢谢!

网友B:
74LS74不能用12V供电。如果一定要用12V,你可以考虑CD4013那样的。

好的谢谢!已经改正。

网友A:
tc4420直接接50欧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tc4420直接接50欧负载。

直接接的话Multisim会报错,我不太清除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接的话Multisim会报错,我不太清除原因...

multisim我没用过,可以找找其它mos驱动芯片模型。 你前面的仿真接电阻都没事。接50欧就报错。没道理,慢慢把50欧调大电阻,如果都不行,肯定是别的问题

嗯好,那我再试试,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