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后两个摄像头同时坏!!

楼主(2020-06-26):
汽车的全景系统,一个月前,前、后两个摄像头都黑了。今天用另外接线的方法检查,确认是都坏了。
主机是好的。把右摄像头(好的)接到主机的前后口上,都有图像,但前、后摄像头接上就没图。
这个也太巧合了吧!
坏的时候正好天气热。会不会有别的因素呢?

@tyw :是啊。感觉过分巧了吧?
tyw
右摄像头,前后连线是好的,前、后摄像头坏坏了.

网友A:
降压线坏了

楼主:
我这个没有降压线,就是主机供电的。也怀疑过主机里供电的坏了,但至少目前,前后口子接摄像头还是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A:
可能线路有破皮的地方,保险起见加两个保护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线路有破皮的地方,保险起见加两个保护稳压管

这倒没想到。
电线是盘在汽车地板上,上面有地毯。但开车时脚就地毯上,踩踏板时脚跟还在地毯上碾来碾去的。电线外表没伤,难道里面有伤?

网友B:
监测一下电流的数据看看

网友C:
电线不要从地毯下走,要嵌入车门密封条里面。

网友D:
重点检查电源系统和抗干扰设计,电源突发过压或者是感应到强电磁脉冲导致的瞬态过压很可能是导致故障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