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端子一直为1

楼主(2020-06-26):
因为我这有个DSP,它
的这个端子一直为1
外部给一个高电平

网友A:
I/O口作为输入时,若输入为低电平有效(表示有输入),那就要事先将这个I/O口置为1,然后等待信号输入。

网友B:
高电平有效呢

网友C:
表示有输入

网友A:
嗯,那就要事先将这个I/O口置为0,然后等待信号输入

网友D:
外部可屏蔽异常中断

网友E:
详细说说

网友D:
比如用Timer0作为异常触发时,可以参考example中得例子直接用Timer0的事件进行触发(使用CLS API库很简单就可以实现),那对于内部异常用什么事件触发呢?

网友F:
还是没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D:
比方说我想要写一个程序,当DSP程序死机或者跑飞时,想加个异常处理中断,对DSP进行复位操作,该如何做?

网友G:
这个为了异常重启的,加入软件重启重启机制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