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好慢呀

楼主(2020-06-26):
sprintf(rgbhChar,"%4.4f",1234.5678);

测试了一下,这句耗时18740个机器周期。
印象里,以前测试过Keil的C51,好像比较复杂的转换也就2K~4K个机器周期(很久了,**准确吗?)

现CPU是stm32F449,编译器是IAR,工程选项卡里已经选了硬件乘法器。
为啥这么慢呢?

网友A:
用精简的库会比较好一些!这个似乎本身就很占用资源

网友B:
楼主C51上的测试代码是一致的嘛?

网友C:
会不会是测试条件不同造成的?

网友B:
在相同条件下的对比才有用;建议先搞清楚c51的到底是多少

网友D:
为何同样的C语句,编译后指令(周期)差这么多?

网友E:
是否精简指令集都如此?

网友F:
对于库函数,应该都是以obj提供的,也就是都是预先编译好的。

网友G:
精简指令集的特点即是这样,同样的操作,编译出来的指令数会多很多

网友H:
取决于做的事情,有些需要的指令多,有的需要的少

网友I:
不同的IDE的printf库的实现都不一样,针对应用,优化的程度不同所以效率也不一样,不能作为一个比较的标准。

网友J:
实际上C51的频率好像就在8~24MHz之间

网友K:
预先编译好的obj,工程中的选项对其无影响

网友L:
主要还有由于楼主用的开发环境不同,是不是用的库中的sprintf()功能不同?

网友M:
4个核当然要写4个main函数.
其实这里还涉及一个任务分配的问题. 撇开这个问题的话.

网友N:
要发挥4核的性能.
可以让每个核做 100 次的加计算, 最后把结果加起来.

网友F:
静态库文件是否使用到硬件的乘法器,决定于编译时候编译器的配置

网友O:
先转换,然后再发送,肯定运算增多了。

网友G:
sprintf()这个原函数的看下的

网友P:
函数sprintf()用来作格式化的输出 效率最低。

网友Q:
:strcpy效率比sprintf高很多

网友I:
编写的函数的执行效率问题

网友R:
输入输出语句执行总是很慢的

网友S:
4个核涉及一个任务分配的问题

网友N:
精简指令集都如此吗?

网友T:
是不是带小数点的问题啊

网友U:
太占用资源了

网友V:
用精简的吧

网友W:
这种函数效率比较低

网友X: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Y:
没用过这个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