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究竟该如何入门?

楼主(2020-06-26):
我按照师兄的说法先看TI的例程,可是虽然基本看懂了,却不知道看它到底有什么用途.
老师说用示波器查看波形,我却不知道该看哪个管角的波形.觉得很郁闷
学习2812,究竟该如何入门?

网友A:
知道看波形的时候该看哪个脚的话,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你可能程序还没看明白,都不知道是在EV中的哪些定时器或比较器产生波形,另一个可能就是你对板子不够熟悉,不知道对应的是哪个引脚

网友B:
建议你把板子的原理图拿过来,仔细找一下对应引脚的位置。做实验的时候,不用怕出错,一开始大家都是从不断的出错中走过来的。

网友C:
楼上的建议很好,关键是多练习练习的就OK啦

网友D:
推荐《tms320c28xx系列DSP的CPU与外设》

网友E:
两个视频,一个是彭启宗的那个,还有一个手把手教你学DSP

网友F:
必须了解和熟悉DSP本身的结构

网友G:
选对入门教材很关键。

网友H:
初学者应该选择适合自己的教材

网友I:
选择一款性价比较高的教学套件很重要

网友B:
CCS建立工程和简单的调试

网友J:
要学好DSP我们有不能忽视的三门基础先修课程:信号与系统,数字信号处理和微机(单片机)。

网友K:
习DSP技术基础概念

网友D:
购买DSP学习套件

网友L:
可以学习《TMS320C2000系列DSP原理与应用技术》

网友M:
江思敏主编的《TMS320LF240xDSP硬件开发教程》、彭启琮等主编的《DSP的发展与应用》、朱铭锆等主编的《DSP应用系统设计》、邬可军、朱铭锆等主编的《DSP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设计与实现》、刘和平等主编的《TMS320LF240xDSPC语言开发应用》、何苏勤主编的《TMS320C2000系列DSP原理与应用技术》等

网友N:
熟悉和掌握其开发工具和环境上

网友O:
了解程序的架构,进行部分程序的调试修改

网友P:
一个寄存器一个寄存器的对着程序查,CMD文件的修改,map文件的查看,PIE等

网友Q:
读大量的关于串口、编码、寄存器等的书并且进行大量的实验。

网友R:
第二阶段学习DSP技术的行业应用。

网友S:
要想做好DSP我们要做到硬件和软件的结合

网友T:
从零基础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