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HC89F0541 单片机Fsys频率调整记录

楼主(2020-06-26):
芯圣的51系列单片机自带的RC振动器频率出厂时修正为32Mhz,而对于高速率的串行通信(例如115200)设置时误差太大容易导致通信失败.单片机提供了调整RC振动器频率的方法,通过调整Fsys频率到33.17760hz可以达到最佳效果.但是厂家的说明书不够详细,提供的C语言DEMO也有问题,所以在次记录我修改的过程.
频率修正寄存器TRMEN与频率的关系在 3FH~40H 之间有跳变点. 图中明确表明了频率跳变点.
除了单片机手册中提到到修改 TRMEN 特定步骤外还应该注意如下问题:
1. TRMEN 寄存器只有在每次硬件复位时才恢复到出厂值.
2. 注意仿真界面到RST按键并不会使TRMEN恢复到出厂值,而是保持硬件复位后被用户修改过的值不变.
3.每个单片机的 TRMEN 值并不相同,而程序中对 TRMEN +N (需排除跳变点影响)是可以适用于其它单片机的.
4.修正值按照手册的数据计算 N=9,而我的修正值N=7为多数(不能排除我的示波器频率测量也许有误差).

网友A:
这个调节范围够用了,挺好的,好像003看手册不支持,但是我相信生产的rc不可能达到1%的精度,内部一定预留了调节寄存器,只是没公开
数据看上去有点像补码变化,,把40-7f的数据反序再做图看看,也许可以拟合出一条规律性的曲线或者直线

网友B:
现在看不懂 不代表我以后看不懂

网友C:
希望楼主找到适合的

网友D:
这个跳变点。。。

网友E:
确实不够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