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元(功能说明)
[DSP] DSP和labview开发的振镜激光扫描

楼主(2020-06-26):
    振镜扫描,是指振镜电机带动反射镜偏转,进而带动激光光束在扫描平面上移动,
进行扫描。它的机械部分是由X. Y两个振镜组成的振镜头,每个振镜电机轴上都安
装了一个反射镜片,这两个反射镜的相互配合偏转不同的角度就可以带动激光束在扫
描平面上扫面出完整的图形。
    振镜扫描的整个扫描过程中有很多因素需要我们注意,以扫描视场为例,需要考
虑聚焦光斑的大小、激光光束的聚焦面、扫描面积的大小、扫描线性度、离焦误差等
因素。为了满足上述要求,需在扫描系统的适当位置添加聚焦系统,来得到光斑大小
和激光能量密度符合要求的激光光斑。根据所添加的聚焦系统所处的位置,我们把振
镜式扫描分为前聚焦扫描和后聚焦扫描两种扫描方式。

这是书还是文章,想进一步学习

楼主:
好

楼主:
    系统开始运行后,底层驱动软件的主程序首先对整个驱动器系统进行初始化,包
括DSP的寄存器、定时器和存储器初始化,PC工9052初始化等,然后系统自动的进入待
机状态,等待新指令的到来。工作人员通过上位机控制软件的人机交互界面设置一些
必要的参数,然后输入要扫描的字符、数字、字母、汉字、图标、图片等,上位机控
制软件会对其进行分析并形成相应的扫描规划,得到相应的扫描图形的一些数据,然
后通过计算机的PCI总线,与驱动器进行通信,触发PC工中断。驱动器检测到PC工中
断后,进入PCI中断服务子程序,接收上位机传输过来的数据并进行识别。如果接收
到的数据是直接控制指令,则直接响应指令并控制相应的执行机构执行指令,如振镜
复位指令,激光器启动或关闭指令,扫描开始、暂停、结束指令等;如果接收的是一
些参数和扫描图形轨化数据,包括振镜标刻速度、跳转速度、各个运动环节中间延时
设置数据,振镜运动位置定位设置数据,激光光功率控制数据,扫描图形轨化数据等。
则驱动器先将这些数据存储到存储器中,数据存储结束后,驱动器再从数据存储器中
把这些数据提取出来,自动的进入相应的数据分析、数据处理程序。

网友A(2021-10-28):
打扰了,请问这是您的**还是您的书籍吗?想进一步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扰了,请问这是您的**还是您的书籍吗?想进一步了解

你好!这个是**!请加我好友,然后一起探讨!

网友B(2022-07-05):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是**!请加我好友,然后一起探讨!

楼主大佬您好!方便加个好友咨询下么,最近在做labview控制二维振镜,不太懂Q4376675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