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基于LabV工EW的交直流多功能表设计

楼主(2020-06-26):
    本多功能表系统主要由数据采集卡和上位机虚拟软件两大部分组成。数据
采集卡利用嵌入式DSP技术开发,用于完成三相交流、一相直流信号的数据采
集和传送;虚拟软件则在LabVIEW环境下编写,利用模块化的设计思想,将
软件系统按功能划分为交流量分析模块、交流中直流分量分析模块、直流量分
析模块、电参数综合分析模块、计时器模块等。其中,软件主体主要包含硬件
驱动和系统应用程序两大部分:驱动程序用于完成对下位机DSP数据采集卡的
接口驱动和通信控制,由LabVIEW VISA函数编程实现;系统应用程序利用
LabVIEW多样化的交互界面及相关参数测量算法、加窗FFT、功率补偿、防脉
冲移动平均算法等对被测量数据进行分析计算、显示和存储。最终实现对三相
交流电压、电流幅值、频率、相位、功率、功率因素、谐波分析、不平衡度和
一相直流电压、电流幅值、纹波系数的测量以及对时间参数的计时功能。

楼主:
    虚拟软件设计的目的,就是利用良好的虚拟用户界面代替传统仪器前面板,
完成对交流量有效值、频率、相位、功率、功率因素、谐波、三相不平衡度,直
流量幅值、纹波等众多参数测量以及对时间参数的计时功能,并能以数据或图表
方式直观显示测量结果。主要涉及的程序有交流量分析模块、交流中直流分量分
析模块、直流量分析模块、电参数综合分析模块、计时器模块等。其中,在每个
参数测量模块中,还需包含对测试数据的存储能力。此外,还要编写用于硬件驱
动的程序,实现与硬件的通信及对下位机DSP的控制。
    软件程序拟采用模块化的设计,将整个程序划分为若干具有独立功能的程序
模块,然后对每个子模块分别进行设计、编写、调试,最后由调试完毕的子程序
组成整个软件系统。这样就使得程序可在线程方式下进行工作,对于每个特定的
测试参数,只需运行程序中的相应模块进行检测,而与其他模块无关,能够有效
预防模块间的相互干扰。且具有操作界面清晰,易于理解,无需深入了解就能使
用的优点。
    综合考虑以上设计要求,本系统选择在NI的LabVIEW环境中完成上位机
软件程序的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