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6-26):
232的modbus协议,收到命令,根据命令发送AD采集数据或者错误代码,在DEBUG模式下全速运行,没有错误,下载到板子上发送数据不完整。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发送第一条指令,单片机不相应。发送第二条指令后单片机返回要发送的数据前几个字节,接到第三条指令后,不管指令对错都接着上一条没发的数据继续发送。

网友A:
起始位是不是设置的不对

网友B:
楼主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C:
明显的是数据队列的管理问题哪

网友D:
缓存那边接收的有没有问题

网友E:
每次都是这样吗

网友F:
延时太少了?

网友G:
自己制定一下协议比较可靠

网友H:
能上代码看看吗

网友I: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