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硬件会这么做吗?

楼主(2020-06-26):
STM32F756
SD卡是20 MHz,我知道800 x 480显示器的性能会很糟糕,但硬件会这么做吗?

楼主:
RAM是唯一需要的媒介?

楼主:
我搞砸了,没有外部RAM,没有足够的内部RAM。

网友A:
您需要什么样的性能?实时数据?数据变化缓慢?动态图形?动画?

网友B:
你的显示器有什么控制器?数据表的链接会很有帮助。

网友C:
基本上没有。SD卡可能足够快以进行突发传输,但它不能为驱动帧缓冲区所需的数据提供确定性的最坏情况访问。

网友D:
不可以.LCD驱动程序需要能够访问其帧缓冲区作为内存。SDIO不是内存映射,QSPI不会驱动SD卡。

网友E:
感觉图形显示会不稳定

网友F:
还没用过这么高级的

网友G:
需要这么大的存储?

网友H:
速度降下来啊

网友I:
不用那么大的库吧

网友J: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