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支持MBED的OS吗

楼主(2020-06-26):
之前看到ARM推出的有个MBED嵌入式开发系统,不知道支持不

楼主:
Mbed OS 5提供了定义良好的API以开发您的C ++应用程序,以及免费工具和数千个常见组件的代码示例,库和驱动程序。借助内置的安全堆栈,核心组件(如存储)和几个连接选项,您可以专注于代码。

网友A:
ARM内核的单片机应该是都支持的。

网友B:
第一次听说这个。

网友B:
下载不动。改天再试试。

网友C:
这个应该不是免费的吧,或者说只提供了接口,没有源码的,另外,盗版的MDK可以使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