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仿真出现verify error

楼主(2020-06-26):
仿真的 时候 出现verify error

网友A:
什么仿真啊

楼主:
RICE66仿真器啊

网友B:
不连 EVB 板 呢

楼主:
没有连接 EVB 板 也是 这样 情况

网友C:
为什么进入STOP前要加一个NOP指令

网友D:
因为芯片执行命令需要一个时间,有时候1个NOP周期还不够呢

网友E:
NOP并不是真的什么用都没有,它会让指令流水线进行一个周期的空操作。

网友B:
对,以便让上一个命令确定执行完成。

网友F:
对,指令执行完成了才STOP啊

网友C:
嗯,我知道了,多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