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ICROCHIP代码,谁知道原型号是什么

楼主(2020-06-26):
MICROCHIP上的代码,那位大神知道原型号是什么,麻烦告知一下,谢谢了

网友A:
14脚,把14脚的芯片引脚表都翻出来,看看怎么接调试器然后读一下
当然在这之前先拆解一个芯片,看下内核有没有,有的话条件允许就看下内核上的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