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习泊松方程

楼主(2020-06-26):
理论上,只要精通三极管和MOSFET的工作机理,那么目前共有近百种器件,半数以上都能容易掌握,知识外延一点就行。

大多数人都讨厌文邹邹的叙述方式,而是喜欢聊天体,符合日常习惯。
下面这种叙述方式,就不得人心了,尤其是非专业的人士,所以下面用聊天体,叙述泊松方程的意义。

要想掌握泊松方程的意义,首先要复习法拉第的力线概念。
多数涉及电荷以及电荷伴随的电场问题,直观理解需要借助假想的力线,化抽象为具体,理解起来容易。
根据习惯,力线始于正电荷,终止于负电荷:

那么这个力线是如何定义力的大小和方向的呢?
粗略地说,力的大小看力线的密度,同样比例下,力线越密,说明电力越强或越大:
如下图所示,A区的电场比B区的要强。

我们知道电荷是离散的,任意电荷量是单个电子电荷量q的整数倍,所以力线也是离散的,为了方便起见,一般定量上认为1个q,对应1条力线,如果电荷量为2q,则要画两条力线。
例如上图中,我们认为A区有4个q,B区有两个q
根据这个习惯,某个区域力线的密度,正比于该点的电场强度,所以,如果这个区域的面积是1,那么这个曲线的力线数目,正比于单位面积处的场强E。

力线的方向,定义电场强度E的方向,如下图中A点的切线方向,是矢量场E的方向。

楼主:
有了力线知识做铺垫,可以理解泊松方程的意义了。

半导体物理中的泊松方程一般式为:

泊松方程的物理意义,是连续性方程,它表示的是力线的连续性。

注意到正散度对应正电荷、负散度对应净的负电荷,无电荷区域则无散度。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电场的散度=0,就以为电场为零。

为简化起见,假设问题是一维的,即只看x轴方向的变化,而且假设半导体中只有均匀分布的施主,此时泊松方程为:

画出力线剖面图:

仔细观察并想象,可以知道力线密度是线性增加的:

方程右边是正比于ND的常数,左边是dE/dx,所以dE/dx是常数,也就是说场E是线性增加的。

如果电场E为定值,那么dE/dx=0,进而要求净电荷量=0,也就说要求空间电荷电中性。

如果借助于德拜长度LD,并作归一化处理,则可以得到非常紧凑且有用的归一化泊松方程:

楼主:
德拜长度LD的物理意义是什么?

一般表达式为:

假设有个类似于质点的单位正电荷,周围都是电子云:

需要一个半径为德拜长度的电子云,提供负电荷-q,来完全中和正电荷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