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的计算是不是都由FPU来完成?

楼主(2020-06-26):
请问stm32的计算是不是都由FPU来完成?如果不是什么情况下由FPU来算什么情况下有内核来算。

网友A:
看你是否开启了FPU的开关了 如果你开启了就会自动调用FPU进行浮点出来

网友B:
如果没有开启就使用处理器自己进行计算 这样就比较费时了

网友C:
哪个系列有FPU?  如何开启?

网友D:
M4内核的都有FPU 比如STM32中的F3系列和F4系列 都可以 论坛里的F334R8T6就带有FPU 可以很快的进行浮点运算处理

网友E:
开启了FPU,是不是不是正数运算也由FPU来计算,还是正数运算由处理器计算,浮点由FPU计算

网友F:
整数调用处理器本身的指令即可完成 比如整数的加减乘除 是兼容ARMv7指令集的

网友G:
当遇到浮点数的时候 如果开启了FPU 就会调用浮点处理功能 这样就可以把本需要耗费很多周期的浮点数加减乘除 变为一个周期或者两个周期不等

网友H:
具体可以参考M4内核手册的FPU 里面给出了不同指令需要消耗的指令周期

网友I:
整型还是CPU做
浮点数才用FPU

网友J:
运算效率会有提高吗

网友D:
需要相应的算法吗

网友K:
个人感觉fpu很不好调

网友L:
FPU只有在进行浮点处理的时候才有用,开了FPU,会自动进行浮点运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