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检验是否实现同步

楼主(2020-06-26):
在做时间同步方面的内容。当两块板子实现同步之后,怎么检验是否实现同步呢?

网友A:
采用秒脉冲输出的方式

网友B:
输出秒脉冲,,示波器测误差

楼主:
刚接触这方面,能不能指个方向,就是用dp83848来控制秒脉冲的输出吗?

网友C:
stm32的MAC可以输出ETH_PPS_OUT,就是秒脉冲

网友A:
和dp83848没有关系,你把mac那个地方的ptp搞清楚就OK了

网友D:
ptp对时官方也有例子不过很老了

网友E:
stm32的MAC可以输出ETH_PPS_OUT,就是秒脉冲,就是

网友F:
MAC可以输出ETH_PPS_OUT,就是秒脉冲

网友E:
用授时电波同步比较好。
或者用北斗导航同步也好的很

网友D:
好像是有时间间隔计数器的,楼主查查看

网友G:
第一,由GPIO给出秒脉冲
第二, 由UART给出秒脉冲的计数
两台机器数据都一致就说明同步了

网友H:
有一个授时电波也可以用,不是有个电子手表叫电波表吗

网友D:
示波器观察,输出秒脉冲

网友I:
看你需要精确到多少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E:
用授时电波同步比较好。
或者用北斗导航同步也好的很

这个授时电波如何同步的呢?用单片机可以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