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这才是10X示波器探头

楼主(2020-06-26):
几年前就看到这个话题了,摸着我的1.5m的大探头,再看你们讨论的那个1.5cm探头,实在觉得不可思议,
难不成你们的探头,中间没有同轴缆的吗?
同轴缆的加入,问题就变得复杂多了,不是你们说的那个阻抗分压。当然也不是那么个简陋的模型。
大家应该知道阻抗失配造成的反射的问题,而且,你不能限定DUT的内阻,你不能说:为了阻抗匹配,请测量内阻等于xx;
这样你的探头没人会使用。

最后,按照你们那个简陋(确切的说,是错误的模型,我认为。)模型,带宽可以仿真到无穷大(DUT内阻为0时,multisim就能仿真),
有coxial cable后,你会发现幅频响应一塌糊涂了。

网友A:
是你没看懂人家的本意。

普通1米多电缆,输入电容可能是100多pF,但是示波器特殊组装技术,让输入电容低至10-20pF,这个效应人家等效进去过了。

还有100:1探头,先衰减100倍,再放大100倍,总增益为1,但是输入电容低至2-3个pF,接近昂贵的有源探头电容了。

网友A:
高级点示波器探头能卖的贵,是有技术成分的:

实际示波器探头等效电路,比教科书上说的复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你没看懂人家的本意。

普通1米多电缆,输入电容可能是100多pF,但是示波器特殊组装技术,让输入电容低 ...

没看出作者高深的本意。
只看到几个集总参数原件,这不是误导人么,我觉得那个简陋的模型让人以为搞个RC加上一段同轴缆,探头就做出来了。
一般的10X无缘探头做到500MHz就很好了,如果在500MHz的频率,1.5m的cable就被简单地等效成150pF,这么做是为了科普?那完蛋了,这论坛里没有人能解释的更专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