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关于Multisim14.0里方波放大电路仿真报错的问题

楼主(2020-06-26):
共基放大电路放大10KHz方波,单电源12v供电,5v放大为7v,有什么推荐的三极管?我在multisim里用的2N1711和2N2712总是运行一段时间就报错。

网友A:
就这个要求, 三极管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限制呢.  看看你的偏置设计是否合理

另外,  仿真三极管,  可能不太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