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资料] 基于Atmega328p的方波三角波正弦波识别

楼主(2020-06-27):
之前写了一篇关于波形识别的**(2019年5月24日),原**失效。现在重新发文并进行小幅修改

ATMEGA328P-AU,一种集成电路 (IC),核心处理器是AVR,闪存容量为32KB。本问题提出一种用Atmega 328 方波三角波波形识别的代码。代码主要通过AVR单片机内部中断实现。主要参考资料

http://www.xjishu.com/zhuanli/54/201711478206_2.html

注意开头加入头文件math,因为后面要用到取整。

static int min = 0x0F;

static int max = 0;

static int prev_data;

int low = 768;//5V 以内

int up = 1024;

static up_count;

int peak_count;

char disp;//用字符串格式显示

ISR(ADC_vect) {//设置ADC比较中断

  int adc_data = ADCW;//ADCW是读取所有数据

  if (adc_data > max) max = adc_data;//这里是每次更新最大最小值

  if (adc_data < min) min = adc_data;

  if (adc_data > up) peak_count =peak_count +1;//确定是否高于中轴

  if (adc_data > low)up_count =upcount+1;

  else if (prev_data > thresh_low && up_count > 65) {

    //计算方波三角波的占空比

    ratio = (float) peak_count/up_count;

up_count = 0;

    peak_count = 0;

  //按照比例计算电压幅值

    amplitude = (5/(double)1024)*(max - min);

    amplitude =round(amplitude*10);

    frequency = (1/(up_count * 0.001))*7.8;//注意频率的计算方法

    frequency = round(frequency);

    thresh_low = round((max-min)/2 + min);

    thresh_up = round((max-min)*0.67 + min);

    max = 0;

    min = 1023;

  }

  prev_data = adc_data;

}

ISR(TIMER0_COMPA_vect){//注意这里使用即使器比较模式

  ADCSRA |= 1<<ADSC; //这里是用了计时器的比较模式,当计时器置4,进入ADC中断

}

注意,本程序只包含中断程序,在主程序中需要对ADC和timer0的寄存器进行定义。这里将寄存器定义为ADC 32分频,timer0 256分频。当timer0 置为4时,触发ADC中断。判断波形后,可以用ratio这种方法驱动LED灯,来指示波形。频率可以用LCD1602显示.这里可以参考

http://www.**/xianshi/20171018566270.html

楼主:
关于时间寄存器的设置,TCCR0A和TCCR0B 都需要设置

网友A(2020-12-23):
供应:ATMEGA328P-AU ATTINY2313A-SU ATTINY85-20SU  20+ 原装正品现货库存,若有需求,随时联系我。273401740@qq.com 0755-83212298-8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