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RB0口不能进入中断?

楼主(2020-06-27):
最近闲来无事,拿出几年前的学习板来玩,写了一个RB0口的外部输入中断程序,但是怎么都进入不了中断。哪位前辈帮忙看看。
#include<pic.h>
#include<pic16f877a.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__CONFIG(0x3731);
volatile bit n;
void delay(uint x)
{
        uint a,b;
        for(a=x;a>0;a--)
                for(b=110;b>0;b--);
}
void init()        //初始化
{
        OPTION_REG=0x00;                        //RBPU=0使能B口上拉电阻,INTEDG=0下降沿触发中断
        INTCON=0xD0;                                //GIE为1允许总中断,INTE=1使能RB0/INT外部中断,INTF=0清RB0外部中断标志位
        TRISB=0x03;                                        //B口低2位设为键盘的输入
        TRISD=0;                                        //D口低4位设为LED的输出
        PORTD=0;                                        //D口清零
}
void interrupt INT()
{
        if(INTF==1)                                        //查询中断标志位是否被置1
        {
                INTF=0;                                        //清中断标志位
                delay(30);                                //延时去抖30mS
                if(RB0==0)                                //再次检测RB0口是否被按下
                {
                        n=1;
                        PORTD=0x00;                        //马达停止
                        delay(10);                        //延时10mS。以消除马达的反电动势
                        PORTD=0x02;                        //马达反转
                        delay(1000);                //反转1S钟
                        PORTD=0x00;                        //马达停止
                }
        }
}
void scan()
{
        uint a1,b1;
        n=0;
        if(RB1==0)                                                //RB1为进笔开关
        {
                delay(30);
                if(RB1==0)
                {
                //        didi(1);
                //        while(!RB0);                        //while语句,判断括弧里的条件是否为真,为真执行下一条语句,为假执行本条语句,此句为判断按键是否松开
                        PORTD=0x01;                                //按键已松开。RD0口点亮LED
                        if(n==1)
                        {
                                PORTD=0x02;                                //马达反转
                        }
                        else
                        {
                                for(a1=2000;a1>0;a1--)                        //30S延时
                                for(b1=1665;b1>0;b1--);        //
                                PORTD=0x02;                                //按键已弹起,马达反转
                        }
                }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scan();
        }
}

网友A:
但凡IO口 操作问题,先检查一下端口是模拟状态还是数字状态。
然后还搞不定,用mcc生成初始化代码后看看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凡IO口 操作问题,先检查一下端口是模拟状态还是数字状态。
然后还搞不定,用mcc生成初始化代码后看看差 ...

RB0口没有模拟功能,MCC还不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TRISB=0;                                        //B口低2位设为键盘的输入
    ^
    ||

没留意到,复制程序的时候掉了x03。本来是0x03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TRISB=0;                                        //B口低2位设为键盘的输入
    ^
    ||

没留意到,复制程序的时候掉了x03。本来是0x03的.软件模拟又可以进入中断,但是用ICD2仿真时,进入不了。

网友C:
先量一量电平,看一看INTF标志位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量一量电平,看一看INTF标志位再说

标志位是确定置1了,等会我量一下平常有没高电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标志位是确定置1了,等会我量一下平常有没高电平

标志位置起来了,只要使能位也都置位好,就应该进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志位置起来了,只要使能位也都置位好,就应该进中断

按下RB0口的按键,中断位是可以置1,但就是进不了中断。是不是我中断函数不对?

网友D:
程序中断功能没有问题,检查一下你的实际电路,看看你的芯片是否已经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查看INTCON当时的状态,中断是否还是使能的?
2、使用高级断点,在INTCON改变的时候中断
3、在ISR函数设 ...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程序中断功能没有问题,检查一下你的实际电路,看看你的芯片是否已经工作? ...

可以工作,但我在前面放了一个TMR0IF清零的语句,还清不了0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TMR0IF=0;
                PORTD=0x00;                        //马达反转
        }

网友D:
void interrupt INT()
{
        if(INTF==1)                                        //查询中断标志位是否被置1
        {
                INTF=0;                                        //清中断标志位
                delay(30);                                //延时去抖30mS
                if(RB0==0)                                //再次检测RB0口是否被按下
                {
                        n=1;
                        PORTD=0x00;                        //马达停止
                        delay(10);                        //延时10mS。以消除马达的反电动势
                        PORTD=0x02;                        //马达反转
                        delay(1000);                //反转1S钟
                        PORTD=0x00;                        //马达停止
                }
        }
}
以上中断程序内不要放太多的代码,包括延时动作,可以放置一个标志位,再主程序中检测标志位来处理。你可以将你的要求提出,简单给你搞个范例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void interrupt INT()
{
        if(INTF==1)                                        //查询中断标志位是 ...

就简单一点,按下RB0的按键,RD0口的灯亮,用INT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