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程序] NV32F100FL64E之UART_DmaSend测试代码

楼主(2020-06-27):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rtc.h"
#include "uart.h"
#include "dma.h"
#include "uart_dma_app.h"
#include "sysinit.h"

#define SEND_BUF_LEN    50

uint8_t send_buf[SEND_BUF_LEN]; //发送缓冲区

void printf_int(int8* str)
{
        uint16 len = 0;

        while(*str)
        {
                send_buf[len++] = *str;
                str++;
                if (len >= (SEND_BUF_LEN-1))
                {
                        send_buf[SEND_BUF_LEN-1] = 0;
                        break;
                }
        }

  DMA_SetMajorLoopCounter(DMA,len,DMA_CHANNEL0);//设置主循环迭代次数
  DMA_sLastAddressAdjust(DMA,-len,DMA_CHANNEL0);  //主循环结束后将源地址调整到初始值
        DMA_EnableRequest(DMA,DMA_CHANNEL0);  /*使能通道硬件请求信号*/

}
/******************************************************************************/
int main (void)
{
    UART_ConfigType sConfig;
          DMA_ConfigType  DMA_Config={0};
    /*执行系统初始化*/
    sysinit();
    LED0_Init();//初始化 LED
    printf("\nRunning the UART_DmaSend_demo project.\r\n");
                DMA_int(DMA,&DMA_Config);  /*初始化DMA模块*/
          UART_DMASendInit(UART1,send_buf,1,DMA_CHANNEL0);
                DMA_DisableRequest(DMA,DMA_CHANNEL0);//禁用通道硬件请求信号

    sConfig.u32SysClkHz = BUS_CLK_HZ;//选择系统时钟
    sConfig.u32Baudrate = 115200;//配置波特率为115200
    UART_Init(UART1,&sConfig);//初始化串口 0
                UART_EnableDMA(UART1,TxDMA);  /*发送器位空的时候,选择DMA向发送器出传输数据*/

                printf_int("\nPrint characters using dma mode.\r\n");
    while (!GetChannelDoneFlag(DMA,DMA_CHANNEL0));         /* 等待发送完成 */
    LED0_Toggle();

    printf_int("\nrepeat Print characters using dma mode.\r\n");
    while (!GetChannelDoneFlag(DMA,DMA_CHANNEL0));         /* 等待发送完成 */
                LED0_Toggle();

    while (1)
    {

    }
}

网友A:
需要对io进行初始化吗

网友B:
一次发送几个字节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