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程序] NV32F101FL64E之串口中断收发数据代码

楼主(2020-06-27):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rtc.h"
#include "uart.h"
#include "UART_app.h"
#include "sysinit.h"

#define SEND_BUF_LEN    50

uint8_t send_buf[SEND_BUF_LEN]; //发送缓冲区
volatile uint8_t u8IsSendDone; //定义发送完成标志位

/******************************************************************************
******************************************************************************/

void printf_int(int8* str)
{
        uint32 len = 0;

        u8IsSendDone = 0;

        while(*str)
        {
                send_buf[len++] = *str;
                str++;
                if (len >= (SEND_BUF_LEN-1))
                {
                        send_buf[SEND_BUF_LEN-1] = 0;
                        break;
                }
        }

    UART_SendInt(UART1, send_buf, len);//UART1口串口发送初始化

}
/*
串口数据发送完成函数*/
void UART_SendDone(void)//发送完成时,将标志位置位
{
    u8IsSendDone = 1;
}

int main (void)
{
    UART_ConfigType sConfig;

    /*执行系统初始化*/
    sysinit();

    u8IsSendDone = 1;

    sConfig.u32SysClkHz = BUS_CLK_HZ;//配置系统时钟和波特率
    sConfig.u32Baudrate = UART_PRINT_BITRATE;

    UART_Init(UART1,&sConfig);  //初始化串口1
    UART_SetTxDoneCallback(UART1, UART_SendDone);//串口中断回调函数
    UART_SetCallback(UART_HandleInt);

    LED0_Init();//初始化LED灯
    printf("\nRunning the UART_Interrupt_demo project.\r\n");

          /* 打开串口1中断 */
    NVIC_EnableIRQ(UART1_IRQn);

    printf_int("\nPrint characters using interrupt mode.\r\n");
    while (!u8IsSendDone);         /* 等待发送完成 */

    printf_int("\nrepeat Print characters using interrupt mode.\r\n");
    while (!u8IsSendDone);         /* 等待发送完成 */

    while (1);
}

网友A:
中断函数很简洁

网友B:
用的是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