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程序] NV32F100FL64E之UART环回模式测试代码

楼主(2020-06-27):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rtc.h"
#include "uart.h"
#include "uart_app.h"
#include "sysinit.h"

#define SEND_BUF_LEN    1
#define RECEIVE_BUF_LEN 1

uint8_t send_buf[SEND_BUF_LEN] = {'L'};
uint8_t receive_buf[RECEIVE_BUF_LEN] = {0};

/******************************************************************************/
int main (void)
{
    UART_ConfigType sConfig;

    /*执行系统初始化*/
    sysinit();
    sConfig.u32SysClkHz = BUS_CLK_HZ;//选择系统时钟
    sConfig.u32Baudrate = 115200;//配置波特率为115200

    LED0_Init();//初始化 LED
    printf("\nRunning the UART_Loopback_demo project.\r\n");
    printf("\nEnter any character to echo...\r\n");
    UART_WaitTxComplete(UART1);//等待串口1发送完成

    UART_Init(UART3,&sConfig);//初始化串口3
    UART_EnableLoopback(UART3);//开启串口3环回,设定UART3为循环模式
    UART_SetCallback(UART_HandleInt);

    /* 禁用串口 1 收发中断 */
    UART_DisableInterrupt(TERM_PORT, UART_RxBuffFullInt);
    UART_DisableInterrupt(TERM_PORT, UART_TxBuffEmptyInt);
    /* 使能串口 1 接收溢出中断 */
    UART_EnableInterrupt(UART1, UART_RxOverrunInt);
    NVIC_EnableIRQ(UART1_IRQn);//打开串口1中断

    while (1)
    {
        send_buf[0] = UART_GetChar(TERM_PORT); //获取串口1上的字符,存放到发送缓冲区
        UART_SendWait(UART3, send_buf, 1);  //发送缓冲区字符到UART3口
        UART_ReceiveWait(UART3, receive_buf, 1);//把UART3的内容放入接收缓冲区中
        UART_PutChar(TERM_PORT, receive_buf[0]);//接收缓冲区的数据放入 UART1 口的数据寄存器
    }
}

网友A:
环回模式是什么模式呀

网友B:
最少需要多少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