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程序] NV32F100FL64E之UART_Loopback_DMA测试代码

楼主(2020-06-27):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rtc.h"
#include "uart.h"
#include "dma.h"
#include "uart_dma_app.h"
#include "sysinit.h"

#define RECEIVE_BUF_LEN 8
uint8_t receive_buf[RECEIVE_BUF_LEN] = {0};
void DMA_Group0_Task(void);
void DMA_Group1_Task(void);
/******************************************************************************/
int main (void)
{
          uint32_t i;
    UART_ConfigType sConfig;
          DMA_ConfigType  DMA_Config={0};
    /*执行系统初始化*/
    sysinit();
    LED0_Init();//初始化 LED
    printf("\nRunning the UART_Loopback_DMA_demo project.\r\n");

                DMA_int(DMA,&DMA_Config);  /*初始化DMA模块*/
          UART_DMASendInit(UART1,receive_buf,RECEIVE_BUF_LEN,DMA_CHANNEL0);
          DMA_DisableRequest(DMA,DMA_CHANNEL0);//禁用通道硬件请求信号

    UART_DMARevInit(UART1,receive_buf,RECEIVE_BUF_LEN,DMA_CHANNEL4);
          DMA_INTConfig(DMA,DMA_INT_Major,DMA_EnInt,DMA_CHANNEL4);
          DMA_SetCallback(DMA,DMA_IntGroup2,&DMA_Group1_Task);

    sConfig.u32SysClkHz = BUS_CLK_HZ;//选择系统时钟
    sConfig.u32Baudrate = 115200;//配置波特率为115200
    UART_Init(UART1,&sConfig);//初始化串口 0

          UART_EnableDMA(UART1, TxDMA);
    UART_EnableDMA(UART1, RxDMA); /*接收器满,选择DMA读取接收器的数据*/

    while (1)
    {
    }
}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DMA传输回调函数.
*
* @param non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none.
*
*****************************************************************************/
void DMA_Group1_Task(void)
{
        LED0_Toggle();//初始化 LED
        DMA_SetMajorLoopCounter(DMA,RECEIVE_BUF_LEN,DMA_CHANNEL0);//设置主循环迭代次数
  DMA_sLastAddressAdjust(DMA,-RECEIVE_BUF_LEN,DMA_CHANNEL0);  //主循环结束后将源地址调整到初始值
        DMA_EnableRequest(DMA,DMA_CHANNEL0);  /*使能通道硬件请求信号*/
}

网友A:
dma模式的吗

网友B:
正是我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