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程序] PWM产生方法

楼主(2020-06-27):
通常的思路:
1.分立原件搭建
2.专用芯片搭建
3.使用MCU产生
方法1,入门门槛高,电路复杂,发生故障的点多,增加生产和维护的难度。
方法2,使用上欠缺灵活,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不开,开多大,需要配合外部电路。
方法3,使用MCU,能做延时,能产生各种各样周期与占空比的波形,唯一劣势是需要一定的开发周期。

楼主:
接下来详细讲讲MCU生成PWM的方法
通常MCU产生PWM有两种方式
1.使用MCU外设接口PWM模块

通过MCU的PWM模块设置周期和占空比,占空比和周期都可以实时的变化。

随时进行PWM波形输出的开通和关断,可以通过定时方式控制PWM的输出。

2.使用定时器中断+IO模拟PWM

通过定时器中断计数置位IO电平,产生周期。

通过定时器中断计算复位IO电平,产生占空比。

通过主程序修改周期和占空比达到目标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下来详细讲讲MCU生成PWM的方法通常MCU产生PWM有两种方式1.使用MCU外设接口PWM模块
通过MCU的PWM模块设置 ...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