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传给电脑显示

楼主(2020-06-27):
需要将单片机内的数据通过UART(超级终端)传给电脑显示、或者用电脑给单片机写指令,求整个过程的硬件原理图、方案、电脑驱动。

网友A:
网上有很多这种例程的呀!!!

网友B:
若信号为中低频两级应该已经够了,每级50倍不难实现,普通的反相比例放大就可以了..

网友C:
级数越多频带越窄,也越容易产生自激震荡。。

网友C:
一个usb转串口芯片

网友D:
g2 launchpad官网的例程就支持支持这种应用。。

网友E:
单片机端就是对UART的编程,至于其电路,外挂个串口通信芯片加点周边元件就行了。。

网友F:
若要自己写PC端的串口驱动 上网找点资料 有些开源的VC程序。。

网友G:
如果是用USB转串口,PC端写个驱动,然后用个小板子把USB转成串口。。

网友H:
这些驱动网上很多,串口需要自己编写。

网友I:
这单片机与PC进行通信资料挺多的,在PC机上不仅可以用VC也可以用VB。

网友J:
用普通的串口软件也能达到楼主所说的效果的,再高级点的就需要定制了。

网友K:
楼主需要对自己的需求有个清晰的判断。什么都求,给你你也运行不起来呀,还是自己研究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