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无线下载程序

楼主(2020-06-27):
无线下载程序,在线更新,实现更新,该怎么做

楼主:
通过无线方式在线更新stm32程序

网友A:
先搞定UART在线更新,搞定之后用蓝牙转串口、wifi转串口等无线方式再去实现无线方式更新代码

网友B:
这个说难也不难,只要你无线能收发程序就行

网友C:
正解;

先弄好,串口可以收发程序;

网友D:
楼主先说清楚采用哪个通信方式?

网友B:
建议楼主先学习一下USMART,然后你就会思路开阔的

网友E:
uart在线更新指的就是IAP吧,那怎么再加入wifi呢

楼主:
串口的可以了,我找到了原子的列程,用api可以,现在就是无限模块了,

网友B:
无限传输文件用什么方式好呢?

网友F:
先在底层确定一个升级模式,然后把无线加上即可,如果不能实现底层的升级,什么无线都是无法实现的!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案:串口ISP + 红外传输:lol

网友G:
什么通信方式都是浮云,能把接收到的数据写到相应的位置就行了。

网友B:
无线通信包括Bluetooth, Wifi等。
在线更新可以用UART/I2C等串行口进行Bootloader升级。

所以基本思路是:在你的STM32芯片旁边加一个Bluetooth芯片,通过UART进行连接,Bluetooth的功能是接收外界(比如手机)的Firmware,然后通过串口给写到STM32的Bootloader上去。
这样就完成了无线更新STM32 程序的过程。

网友D:
若无线模块支持串口透传,且串口有DTR、RTS,模块运行与处理器相关性较小,可以考虑用串口ISP;

网友H:
加个串口就可以了。

网友I:
无线模块可以尝试下

网友J:
通过蓝牙串口也可以

网友K:
这个好麻烦的 还要开一块flash的

网友L:
若无线模块不支持串口透传,那么要考虑用IAP来升级程序了,我们目前正在设计依靠GPRS模块来升级代码;

网友M:
支持I2C,SPI更新程序的。选个无线芯片就OK了。

网友B:
第一次听说用红外更新程序的,速度要慢死了。根本不可行的。

网友B:
这个程序的存储不好弄,估计还得做bootloader!
楼主好好加油,做出来了分享经验啊。

网友N:
程序分两部分,1段APP,2段bootloader。先用GPRS接收升级程序存储到外部flash芯片,接收完成后跳转到bootloader更新程序,更新完成重启就可以了。

网友O:
一般是通过转串口来实现的,但是如果板载其他以太网资源的话,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