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有没有人搞过STM32+UDA1380

楼主(2020-06-27):
使用I2C对UDA1380寄存器进行配置后播放音频没反应

楼主:
有没有用过编解码芯片的?我采用的方式是不适应MCLK,现在的情况上,当我播放时(采样率8K),WSI,BCLK引脚频率分别位8K 和8K*16*2时钟是正确的,数据位DATAIN也是有数据的,不播放时WSI BCLK DATA都没有电平

网友A:
请问楼上这个是为什么吗?我不是很懂啊

楼主:
不知道这样是不是正确的,但是解码芯片输出口就是没有音频数据输出,只能听见响一下。谁能帮忙解答下?

网友B:
个人觉得 WSI BCLK DATA 的表现是正常的

楼主:
,录音也不正常,有数据,但是数据不正确

网友B:
怀疑是UDA1380的配置有问题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当录音的时候,用示波器测量DATAO口电平,发现其数据和程序中收到的数据是一致的

网友B:
说明DMA传输没问题

楼主:
嗯,问题在于我播放的声音和转换后的数据不对

网友C:
数据都是有规律的?

楼主:
是啊,明显不对,所以想到UDA1380的配置有问题

楼主:
我用I2C去读配置的寄存器内容,证明写入和读取是一致的,说明I2C读写都是正常的。那么只有配置的内容的错误的。我的硬件连接是没有用到SYSCLK的,采样率是8K,所以关键的配置是0x00寄存器,我配置成0x0f 0x30

网友D:
不知道还应该注意哪些配置

网友E:
最近也在弄1380, 播放声音正常,但录有问题,LINE IN,MIC都没有输入情况下,DATAO一堆数据,完全杂音。

楼主:
我的录音和你的情况是一样的,但是我的放音也不行。我用示波器把所有的时序都测过,放音和录音时序都是正确的,但就是不行。

网友F:
最近调试UDA1380,写入的和读出的配置不尽相同,原因是RCC_RC中的PLLI2S时钟没有打开,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同志们可以试一下

网友B:
请问你也是用STM32F103模拟的I2C接口连接UDA1380吗

网友G:
I2C是很简单的协议,只要上拉电阻接上,时序正确,通讯是很正常的,如果通讯不上,就抓波形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最近也在弄1380, 播放声音正常,但录有问题,LINE IN,MIC都没有输入情况下,DATAO一堆数据,完全杂音。
...

仔细看数据手册吧,抓各种波形,不外乎就是配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