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老哥做过投影仪交流一下

楼主(2020-06-27):
有没有老哥做过投影仪交流一下呢,使用LCD LCOS还是DLP呢

网友A:
做过LCD投影机,DLP的做不来,个人没法做啊。

网友B:
DLP现在是主流了,除非做低端廉价的,否则应优选DL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过LCD投影机,DLP的做不来,个人没法做啊。

老哥,可否讲讲LCD要怎么实现呢,目前在看DLP,感觉TI提供了一整套硬件方案,受的限制太多了,发挥空间不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DLP现在是主流了,除非做低端廉价的,否则应优选DLP。

想搞工业级别的,感觉ti那一套DLP不能满足低温下使用

是否满足,看手册中所载的工作温度范围,LCD其实也有类似问题。不过可以考虑采用环境温度控制来解决,光源本身就是发热明显的热源,光源启动前采用其它加热元件预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LP现在是主流了,除非做低端廉价的,否则应优选DLP。

做DLP投影机,个人根本没发挥能力的地方啊,大概只能做个外壳吧。

基于DLP的商品投影仪各品牌还是有功能上的差别的,电路上,LCD也没多少可发挥的余地。可见,这根本不是理由。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哥,可否讲讲LCD要怎么实现呢,目前在看DLP,感觉TI提供了一整套硬件方案,受的限制太多了,发挥空间不 ...

LCD投影机相当简单,就是光源把LCD屏幕照亮,然后透镜成像。比起DLP的优点就是,个人可以DIY,可以选择较高的分辨率。2K屏都可以。而DLP要高清,价格就高了,玩具级的分辨率不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DLP现在是主流了,除非做低端廉价的,否则应优选DLP。

DLP对工艺及光学设计要求很高,个人DIY很难实现。

@123987 :还可以在周边功能电路上玩点花样。
@chunyang :其实说白了,DLP投影机设计的大头估计是光学和机械而非电子。
DIY另当别论,即使基于LCD做,除非是兴致极高的玩家,否则在性价比上也只有劣势,更不可能有什么普遍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LCD投影机相当简单,就是光源把LCD屏幕照亮,然后透镜成像。比起DLP的优点就是,个人可以DIY,可以选择较 ...

个人DIY的LCD投影仪技术要求不高、亮度不高、成本不低、性价比低。我做了一半放弃了。等有空再把那个V9的投影仪收拾收拾。

楼主:
引用 网友A:
LCD投影机相当简单,就是光源把LCD屏幕照亮,然后透镜成像。比起DLP的优点就是,个人可以DIY,可以选择较 ...

液晶空间光调制器都有哪些厂家啊,LCD投影机能不能做成工业级的呢,满足-40到85的使用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DLP投影机,个人根本没发挥能力的地方啊,大概只能做个外壳吧。

一整套的解决方案,感觉限制死死的,还要做工业级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液晶空间光调制器都有哪些厂家啊,LCD投影机能不能做成工业级的呢,满足-40到85的使用需求 ...

什么空间光调制器啊,现在都有成套的大功率LED,再加一个反光碗,把光变成近似平行光,跟以前用灯泡的一个结构。
自己做光源也不是难事,最简单的,做一个跟液晶屏一样大小的面光源,反光碗都省了。工业级-40℃可能问题不是很大,85℃就比较困难了,毕竟光源的热量巨大。

网友A:
看看06年俺做的投影机

网友A:
内部结构

网友A:
投白墙,关灯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空间光调制器啊,现在都有成套的大功率LED,再加一个反光碗,把光变成近似平行光,跟以前用灯泡的一个 ...

老哥,没有光调制器如何控制液晶打出图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06年俺做的投影机

人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哥,没有光调制器如何控制液晶打出图像呢

那是液晶驱动板干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液晶驱动板干的事

老哥,液晶驱动板都有哪些厂家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哥,液晶驱动板都有哪些厂家呢

你买液晶屏就有配套的驱动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液晶屏就有配套的驱动板

难道不要买sony这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难道不要买sony这些

也可以买其它品牌的,叫卖家配上驱动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买其它品牌的,叫卖家配上驱动板

除了sony还有其他家吗,老哥不太了解这里面的厂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除了sony还有其他家吗,老哥不太了解这里面的厂商

元太、群创等等

楼主(2020-08-24):
引用 网友B:
DLP现在是主流了,除非做低端廉价的,否则应优选DLP。

老哥,用dlp composer开发过投影仪吗,可否交流一下

网友C(2021-12-30):
引用 网友A:
看看06年俺做的投影机

牛皮plus

网友D:
现在主流是DLP投影仪,不过成本偏高,个人DIY不好搞,涉及到光学精密组件,可以淘个二手回来拆解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