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两种谐振器区别

楼主(2020-06-27):
陶瓷谐振器和晶体谐振器

网友A:
他们的功能都一样,原理也是一样.主要是材料不同

网友B:
里面的振子和外壳不同,陶瓷谐振器里面的振子是陶瓷的,晶体谐振器,里面的振子是水晶的

网友C:
所以叫晶体谐振器,也叫晶振

网友D:
外壳也不同,做工也不同

网友E:
陶瓷谐振器一般用在低端产品,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产品,陶瓷谐振器一般的精度是0.5%,0.3%,0.1%,

网友F:
晶体谐振器的精度一般是30PPM,20PPM,10PPM,5PPM,PPM也就是百万分之几,一般国内现在用的是30PPM较多.

网友G:
3L,哪里是水晶的。。。不是石英么,石英晶体振荡器。。。

网友H:
石英晶体谐振器的频率精度要高于陶瓷谐振器,但成本也比陶瓷谐振器高。

网友I:
陶瓷谐振器所能提供的频率稳定性不如晶体谐振器。

网友J:
晶体谐振器相对于晶体振荡器而言其缺陷是信号质量较 差

网友K:
陶瓷谐振器的成本只有晶体的一半并且尺寸较小。

网友L:
陶瓷谐振器其实类似于石英晶体

网友M:
晶体谐振器是无源器件,不需要电源。

网友N:
石英晶振较陶瓷晶振精度高,温度稳定性好。

网友O:
陶瓷谐振器不一定能代替石英谐振器

网友P:
主要区别在于压电晶体所使用的材料不同

网友Q:
你要应用在什么产品上

网友R:
陶瓷谐振器 欠缺频率和温度稳定性。其精度较差

网友S:
通常需要精确匹配外围电路(用于信号匹配的电容、电感、电阻等),更换不同频率的晶体时周边配置电路需要做相应的调整。

网友J:
晶体谐振器的精度为1PPM(百万分之一)至100PPM。

网友Q:
具有稳定,抗干扰性能良好的特点

网友T:
陶瓷谐振器多在电视遥控器上

网友J:
石英晶振的精度可以达到小数点后六位数

网友U:
体振荡器是有源器件,需要电源,且晶体振荡器的电路中最重要的元件就是晶体谐振器。

网友L:
比石英晶体谐振器的精度和温度稳定度上都 要低

网友V:
主要是材质不同,功能不同。

网友W:
陶瓷谐振器所能提供的频率稳定性不如晶体谐振器

网友X:
不管怎样,只要最后能实现的效果一样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