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几个mV 的LDO

楼主(2020-06-27):
有没有输入输出压差只有几个mV 的LDO?

网友A:
没听说过。。。

网友B:
dropout voltage related output current,emperature...
如果只有50mA以下的输出电流, 请看看TPS731xx,drop voltage 在10mV以下。

网友C:
几个mv 随随便便就过去了。
为什么要设计成这样?

网友D:
一般都有 百mA 级。不过有些 VREF 芯片倒是能够非常低的压差

网友A:
就是低压差的线性电源啊    这个TI的官网上应该有的  楼主

网友E:
试一试TI推出来的电路设计神器   WENBEACH    官网上有的

网友B:
这方面是有的   不过  一般的电路用的比较少而已   楼主   好好找找看

网友F:
这个要求实在太高了, 目前的水准, 大概 30mV 以上是能够做到的

网友G:
这个LDO没有这么小的。

网友H:
还是使用DCDC芯片吧。

网友I:
带开关的低压差线性稳压器(LDO)有哪些型号?

网友J:
TPS76033、TPS76333、TPS7333

网友K:
LDO可以选用XC6206之类的

网友L:
试试XC6203或XC6214

网友M:
LM1117-3.3 SOT-223

网友N:
LDO如何选型

网友O:
SOT89或SOT23-5?

网友P:
ht71xx 73xx 75xx 系列

网友Q:
楼主有什么其他的要求吗

网友K:
影响关键的是LDO内部MOS电阻

网友L:
RT9166 5V

网友J:
TPS7233、TPS7133、NCP511SN33

网友M:
低压差3.3V LDO

网友O:
低压差线性稳压(LDO)AMS1117-3.3

网友N:
负电压输出的LDO电源管理IC

网友I:
是不是要有电压差芯片才能工作?

网友Q:
去ti的官网查看相关的资料吧。

网友R:
TPS7250QDR低压差(LDO)稳压器

网友P:
78xx系列的芯片都要求输入电压要比输出电压高出2v~3V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