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设置断点

楼主(2020-06-27):
C6455调试过程中设置断点,程序不中断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不要在实现延迟的语句上设置断点,也不要在一个循环的最后一两句上设置断点,设置断点后,可以通过菜单,选择断点有效或无效。

网友B:
请问你是用的什么型号的仿真器,是510还是560?

网友C:
是不是优化的问题导致的。

楼主:
哦,我检查下吧,多谢大家

网友D:
Build Optins设置问题。

网友E:
检查下你的编译软件的各参数设置

网友F:
通过设置,CCS3.3中的选中Option中的Customize。

网友G:
先去除所有断点,重新设置一个断点进行尝试

网友H:
可能是你调试的时候断点打的多了

网友I:
试试把Optimization 设置成 "Off"。

网友J:
把光标移动到你前面设置了断点后来想去除的单个断点的那一行处

网友K:
c代码可以设置断点?

网友L:
是不是程序的问题呢?

网友M:
可能是编译之后代码改变了。

网友D:
需要检查一下你的工程配置了。

网友N:
打开Build Optins,在Complier对话框下的Basic中,将Generate Debug设置成Full Sumbolic Debug(-g)即可。

网友O:
这个得看makefile文件吧

网友P:
每次load完都要重新点一下

网友D:
编译能正确通过吗?

网友Q:
硬件断点设置是有限的

网友R:
选中Program/Project/CIO,子菜单中勾选Do Not Set CIO Breakpoint AT和D

网友S:
重新 loadpragram了一下.out文件

网友T:
重新打开CCS软件。

网友U:
重新编译,重新设置代码。

网友J:
就是断点不能使用的。

网友V:
这个就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P:
中断设计的要充分考虑硬件与软件的结合

网友W:
这个关键是断点都没走到这个地方的吧

网友X:
要么程序没执行到断电处   同时注意堆栈等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