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断程序里面只有一个return

楼主(2020-06-27):
中断程序里面只有一个return
然后什么都没了????

网友A:
有一种是排除干扰引起的中断,楼主你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B:
还有些程序里面有空函数,我也不知道干什么的,也是醉了...

网友C:
我也遇到一个空函数,不知道什么作用呢????

楼主:
中断不执行了啊,我想说的是这个为什么??

网友D:
应该是写的一些标准函数的,方便以后添加的吧。。。

网友E:
用一个return返回,感觉没有啥意义呢

网友F:
应该就是为以后使用方波添加的

网友G:
有时是有意义的,就是没有事要处理,直接返回,
如果没有这个函数,中断又开了,有中断时会跑飞程序,你说有意义吗

网友H:
是不是给用户预留的,,,中断子函数需要用户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