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LINK不能识别芯片

楼主(2020-06-27):
有两个STLINK,一个是好的,可以识别芯片,另一个不可以。

就是这种仿真器。按说这种仿真器不太容易坏。请问高手,可以修好吗?比如重刷固件什么的。我不知道怎么弄,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A:
奇怪,一般来说,不应该会挂掉的,你插进去电脑,可以检测到stlink的驱动吗,能检测到,就说明不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怪,一般来说,不应该会挂掉的,你插进去电脑,可以检测到stlink的驱动吗,能检测到,就说明不是坏的。
...

可以检测到,但是检测不到芯片。而另一个仿真器可以检测到芯片。

楼主:
重刷固件,提示这个。该怎么办?谢谢!

楼主:
用STM32 ST-LINK Utility可以升级。

可就是连不上器件。

我把两个仿真器图片发上来。
这个是好的。
这个是坏的。
这个坏的,我看了一下,20针插孔左边那里有一个R1没焊。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这个两个仿真器不一样,一个5月,一个7月。2019年7月生产的是不好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