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axf和elf文件怎么生成

楼主(2020-06-27):
使用IAR开发STM32的时候,现在生成的主要是HEX文件

比较好奇的是怎么生成axf或者elf文件

网友A:
这两种文件包含调试信息

网友B:
iar出来的out文件本来就是elf格式的。

网友C:
iar出来的out文件本来就是elf格式的

网友D:
使用IAR compiler + assembler,对工程的每个".c/.cpp/.asm",分别生成一个.o文件,为可重定位ELF,叫做symobol。(内含的目标代码实际为机器码)

网友E:
IAR EW的链接器(IXLINK)缺省情况下输出的文件格式是ELF/DWARF,这种格式与其他的支持ELF/DWARF的开发工具兼容。

网友F:
如果同时还想得到 其它格式的输出文件(Motorola, Intel extended,binary, simple),可以通过Output Converter进行设置

网友G:
这两种文件是干什么用的呢

网友H:
IDE编译后生成的调试文件

网友I:
这俩文件有什么用呀

网友J:
可以在生成的格式选项那里选择的,但是我们一般用hex或者bin足够了。

网友K:
KEIL 编译的选项!勾选之后 就自动生成了

网友L:
elf我没用过,我一般用hex和bin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