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 eMiniBoard测评报告】+ usb学习试用

楼主:
开发板:MM32L373 MB-024
样例:\MM32L3xx_n_Lib_Samples_V1.39_SC\Boards_MM32L3xx_n\EVBoardL373PS_n_Lib\USB\USB
调整GPIO,使用uart2, LED指示状态

遇到的问题是,连接开发板USB口和电脑,会不断的发出模拟键盘输入“e",还不清楚是什么原因,拔出USB就不会有串扰,有童鞋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么,如何解决呢?

网友A(2020-06-27):
官方例程不是发a吗?我试过是按一下键发‘a’,不会一直发

网友B:
这上位机是你自己开发的?

网友C:
MM32自己的USB库吗?是要找个时间再次研究MM32板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MM32自己的USB库吗?是要找个时间再次研究MM32板子了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例程不是发a吗?我试过是按一下键发‘a’,不会一直发

我这里不知道哪里的问题,不停的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里不知道哪里的问题,不停的发。

发完键值后有没有再发一次空键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