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通信时主机死机

楼主(2020-06-27):
最近使用硬件IIC通信,主机经常死在
while(I2C_SR3 & 0x02);             //等待总线空闲
此时用示波器测量DATA和CLK引脚,居然都是高电平,太诡异了。
哪位大神能给个解释?

网友A:
这种循环都应加超时。

楼主:
while(I2C_SR3 & 0x02)
     {
         i++;
         if(i > 50)
         {
             I2C_GenerateSTOP(ENABLE);
             break;
         }
     }

现在加了超时,连接还是建立不起来。串口打印出IIC_SR3寄存器值为0x02;……………………

网友B:
可以参考风驰的例程

楼主:
加看门狗,等它死了就复位,目前只能这样了

网友C:
PDP(等离子显示面板)- 用于制造“平面”的壁式显示屏

网友B:
BitStatus IIC_BUSY(void)
{
         BitStatus bit_status;

       bit_status=(I2C->SR3&0X02)>>1;
          if(bit_status==1)                                    //忙
           {
             iic_bucy_count++;
         if(iic_bucy_count>5)                    //计算忙的次数
            I2C->CR2|=0X80;                                //软件复位
         if(iic_bucy_count>100)                    //计算忙的次数
           {
             I2C->CR1&=~0X01;                     // PE  off i2C
                    iic_bucy_count=0;
           }
         return 1;

这样可以解决一直处于总线已经为高电平   ,还为忙的情况  ;

网友D:
在这里有个问题:我发现用镊子触碰数据线 会引起 读寄存器忙标志为空闲,测总线上都为高电平。但就是发不出来起始位 (起始位寄存器SB=0);试过通过软件复位 和关IIC都未能解决,,这时用镊子触碰时钟又可以正常通信了。     懂的答一下。谢谢

网友E:
不会是受干扰了吧

网友F:
I2C总线上是要有上拉电阻的。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呢?分享一下呗

网友G:
加超时判断

网友E:
楼主能不能告诉我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了?我和你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网友H:
据说ST的II2C就是有bug的,模拟试了吗?

网友G:
缓存爆满 了吧

网友I:
有没有可能是配置问题?

网友J:
用普通的io口模拟试试

网友K:
感觉使用IIC 主机,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情。。。

网友L:
引用 网友D:
在这里有个问题:我发现用镊子触碰数据线 会引起 读寄存器忙标志为空闲,测总线上都为高电平。但就是发不出 ...

上拉电阻的问题吧,像是驱动能力不够的问题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