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不是只是降正常模式的电流

楼主(2020-06-27):
STM8L152  我开9段LCD  进入Halt模式电流为6.2uA,  退出Halt模式 在1MHZ下运行是610uA,请问再怎么降平均电流呢    是平均电流噢亲们,不是只是降正常模式的电流噢

网友A:
楼主什么想法

网友B:
降频率虽然电流会降,但是也会使得正常模式下的运行时间变长,,,,在halt的模式时间会变短。平均电流反而上升

楼主:
关LCD可以不

网友C:
建议楼主先学习一下USMART,然后你就会思路开阔的

楼主:
关了就不没显示了啊  不行

网友D:
看你总周期啊

楼主:
总周期为固定,比如2秒,,,,,,,,

网友E:
空引脚呢

楼主:
空引脚设置上啦输入,已经设置了····

网友F:
退出Halt模式下,这个功耗感觉不高吧,毕竟还是有液晶的。

网友B:
关不用的定时计

网友G:
固定一下周期

网友H:
减少运行时间呢

网友I:
不知道8L和32L哪个用起来要好??

网友J:
都好,,,各有千秋啊

楼主:
唤醒周期、时钟、外设处理、程序优化、供电电压、外围电路等等

网友K:
降平均电流?好奇怪 牺牲时间呢